关于PADS PCB镜像问题 急急!!!

楼主(2008-05-16):
手上有块PCB图 是pads画的,,但被镜像了也就是本来元器件是在顶层的被镜像到了底层
请问各位高手怎么才能恢复过来呀
急急急!!!!

网友:
还有这种加密技术的吗?没听说过哦...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?

楼主:
详见附件

网友:
    PADS里元件不能镜像,只能从顶层换到底层或底层换到顶层吧,这板子怎么只有三个元件在顶层,其它DIP的元件和SMT的元件都在底层了?

楼主:
    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
    急急!!!

网友:
    呃。。。打不开你的附件。
瞎说说:
    LZ啊,从上面几位哥儿们看来,大家还是都不明白你的用意,你既然能把板子上传,用意也就说下嘛,恢复恢复,器件恢复了,那你是重新走线呢,还是就这样照抄了,呵呵。
给LZ个法子,说不准帮的上忙,Setup-LayerDefinition...下把你所谓“镜像”的两个层(Top/BTM?)通过Reassign掉换过来,这样你的所有器件都调层了Top-BTM;
    最后提醒一句:走线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调换层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