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m350如何载入ODB++产生的文件

楼主(2008-05-16):
cam350如何载入ODB++产生的文件,ODB++产生哪些文件(后缀名)对CAM350才有作用

网友:
直接import----ODB++ -----Compressed    fill就可以了,后缀名就是TGZ、tar,其他的好像没有了。再一种方法是inport---ODB++---directory 调入,但要把TGZ 、TAR解压缩,直接调入解压缩后的文件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