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安装siwave后出现的问题,请高手帮忙!

楼主(2008-05-16):
郁闷啊!

网友A:
看看安装说明,设置环境变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安装说明,设置环境变量。

谢谢!
多问一句,是NVIDIA公司的么?

网友(2008-06-17):
你要把关于LICENSE的哪个SIWAVECRARK(一个MOS文件)文件放在安装文件的SIWAVE3下,然后运行下就OK了,我的也是哪个问题,现在好了,你试下。。。。

网友(2009-07-05):
多谢啊,找到了方法~~~~~~~~~~~

网友(2010-04-13):
到底怎么解决的。我没有安装说明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