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试一个输出为5v,8A的电源纹波呢,用示波器吗?

楼主(2008-05-16):
如何测试一个输出为5v,8A的电源纹波呢,用示波器吗?

网友:
用示波器的交流档

网友:
!

通常用同轴电缆进行测量,并且是交流档测试;如果没有交流当,可以考虑串电容测量,示波器的纵轴要可以调到1 mv一个格,要不误差比较大,可以模拟示波器。

楼主:
多谢大家的建议!!

多谢大家的建议!!

网友:
用示波器应该解决吧,直接可以看其大小

网友:
这个用示波器,肯定是最直观的了.

网友(2008-07-16):
Ripple measurement.

用数字示波器.
首先校正示波器。
设置示波器频宽为20MHZ,AC mode,
测量值选取PK or Max,但ripple需要手动测量。
5V对应的理论纹波为25--50mv<0.55%--1%>

网友(2010-04-07):
示波器是直接测不了纹波的,必须要用放大器。简单的方法可以使用6位半以上的万用表,或者用低频 谱分来测。

网友(2010-09-01):
只测电源的纹波,用示波器是没问题的.用交流档,探头输入是X1.调到mV档,先调到最小.再调下频率的.就可以看到纹波的大小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