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为何变成这样??

楼主(2008-05-16):
拼板的时候,焊盘出现这样的短路的情况~~
请问怎么解决啊???
高手们!!~~
急~~

网友:
格式不对呀

楼主:
格式不对??
我是直接用cam进行merge的。。。

楼主:
而且郁闷的是,这两块分开都是对的
但是合在一块就不对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导入时的格式和你输出gerber时的设置格式不一致导致的,呵呵,很难说清楚啊,你的pcb输出设置是怎么设置的一定要弄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