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402封装的都是怎么来做的?

楼主(2008-05-16):
pad大小为多少?pad之间的间距为多少?
非常感谢!

楼主:
搜到一些值供大家参考:
1.X=23mil=0.5842mm       Y=20mil=0.508mm     G=15mil=0.381mm
2.焊盘为0.5*0.5,焊盘间距0.40mm

仅供参考!
大家可以讨论!

网友(2008-06-21):
一般的软件库里面应该有这些基本的封装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