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在ALLEGRO中换单个器件的封装?

楼主(2008-05-16):
如题,是否可以直接在allegro中直接换单个器件的封装,例如:将R8的0603换成0805的封装。

网友:
使用logic\part logic命令 找到对应元件,直接改package
不建议这样改,最好改线路图,再update netlist to brd file.

网友:
先把原理图改了哈!!!
然后更新网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