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画pcb板 都画几层阿?

楼主(2008-05-17):
我只画过2层的 ,想学习画多层板

请指教

网友:
画板要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板层的, 不是说想画几层就画几层, 要考虑产品的性能, 成本,可行性等!

网友:
一般认为单面板走线最复杂, 板层越多越容易,

网友:
    LS一般画多少层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