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有关同一NET分段铺铜后出现的问题,有图

楼主(2008-05-17):
由于网络线有点长,我就分两次COPPER,然后再对这两个铜皮分配同一个信号,结果就出现从铜皮中引出一根白色的未布线连接线(见图,为了看清楚,我把COPPER的颜色去掉了),本人刚自学,请各位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    正常的,以前论坛里有讨论过铺铜后出现鼠线的问题,可以参考一下这里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819-1-1.html

楼主:
    谢谢你回答我,老了哦感觉学这个真的有点烦,又没人可以问。
    我是搞开关电源研发的,以前有专人布板,现在出来找工作发现不会布板没人要,真是要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