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覆铜时 drafting proerties中width一般设为多少

楼主(2008-05-17):
覆铜时 drafting proerties中width一般设为多少
有什么讲究

网友:
sorry,家里电脑没安装pads2007

网友A:
给LZ提个建议,像这种问题,我觉得呢,你可以用类似“极限法”把问题解决,你可以大致猜到它跟甚么有关吧(上面写着HatchOutlines)?!这时你可以对这个值进行0-100的“尝试”(比如你先输入0、1然后覆铜看看结果,接着输入10、最后输入100,看了3、4个结果估计你问题就可以不问了,而且下次还可以帮助别人解决这方面问题。)
呵呵,仅仅建议。。。

楼主:
楼上回答很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LZ提个建议,像这种问题,我觉得呢,你可以用类似“极限法”把问题解决,你可以大致猜到它跟甚么有关吧(上面写着HatchOutlines)?!这时你可以对这个值进行0-100的“尝试”(比如你先输入0、1然后覆铜看看结果, ...

这种尝试没有一点科学依据

网友:
那你自己不尝试,不看帮助文档,那只能等着别人回答你喽。。。

网友:
6--10mil都可以

网友(2011-06-02):
一般都是0.3mm以上,如果铺网状的话可减小到0.2以下

网友:
这个要根据格点的大小来订线宽的。还有你铺铜的样式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一般为0.1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