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射放大电路--波形异常,哪位大虾能否协助解决

楼主(2008-05-18):
哪位大虾能否协助解决遇到的问题

attached是共射放大电路的Pspice,帮我看下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问题:
仿真后波形不对(attached2是仿真后的错误的波形)

如果参数有错误可以修改

仿真后的错误波形

仿真后的错误波形

COMMON BASE AMPLIFICATION.rar

共射方法电路(dsn档)

网友:
先要设好直流偏置点。现在工作的区域在临界截止区。

网友:
同意樓上的同志
之前我有一個共基極電路
電流跟隨器
它的輸出也一樣
後來發現是Vce只有1V左右
也是處於臨界區域

网友(2008-07-29):
不懂仿真,凑一下热闹.

个人觉得是不是太依赖工具了.要仿真,先得原理图合理,不说手动粗算一遍,至少也得做到心中有数,工具只用来验证.像这个图纸明显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,估计是拿来练手的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