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M文件导入出错

楼主(2008-05-18):
各位大虾帮帮忙看一下,我的Gerber文件导入后打不开.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.  急---急___

网友:
第一张图片是可能是因为你的cam350是demo版,我记得demo版有dcode数量限制,改回正版即可解决
第二张图片是说你的NC file没有相对应的size,有两种原因,1是你的nc file是由cam350导出,变为普通gerber,2是你转nc时方法不正确。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,我遇见过---比较小的情况~~~你可以试验下面的方法,这是我当时及记的学习资料,你可以参考下:

第二个非常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