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把shape分割成两个独立的shape呢?

楼主(2008-05-18):
有个问题困扰我这个小菜鸟:
怎么把一个连体的shape分割成两个不连的shape呢?
我用void只能挖空其中的一部分而已,没办法从中"一刀切"
请指教我这个菜鸟啊,谢谢

网友A:
沿你想要分開的路徑處隨便拉條線,執行void就可以達到效果

网友:
楼上的可以说的详细点么~我好像没听明白 SHAPE里面的几个带VOID字母的命令全都用了,还是不可以到楼主说的那种效果...(一块铜皮变成2快,可以将2快中一块变成另外一种属性)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意思

网友:
這樣只是切開。要變屬性的話切開以後把想改屬性那塊重新賦網絡就可以

网友(2009-10-15):
中加画其他的cline到时候避让就好了

网友(2010-05-23):
用多边型的SHAPE画法,就可以把需要的SHape割出来

网友(2011-08-15):
引用 网友A:
沿你想要分開的路徑處隨便拉條線,執行void就可以達到效果

就是这么做的。

网友(2012-08-13):
???什么意思  VOID 是哪个命令?我怎么找不到?

网友:
你加一块限制区,将它避开,再将限制区删除就可以啦

网友:
    同问  那个void指令

网友:
    听者不明白,求指点

网友:
    在Allegro中的分割方法有一种叫多边形分割法就是你问的这种情况,直接点击Shape里的多边形覆铜,将线从你想分开的地方画下来,此时相当于覆铜所以给此时画的添加NET,两块铜由于避让的原因就会分开了。

网友(2019-06-24):
有SKILL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