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焊盘与走线的问题

楼主(2008-05-19):
一些不规则的焊盘/器件怎么画出来的???比如是按钮的那种(见附件)靠弹片连接导通,图不是偶画的,点击看属性是一根根线条组成,是不是有专门的工具画???
因为不是器件的形式存在,所以图中无网表只要是关于按钮的,不能走线是何故???用F2/F3走的是

感觉pads的走线太活,有时候老走出偶不想要的线,比如我要直线然后走45进焊盘,有时候它会自己多走出一个拐角,走线效率高不上去,高手指点指点,有没有什么有效操作控制啊????

楼主:
高手给把肥脉啊~~~
PS:  PADS2007

网友:
你用的是什么软件.偶打不开

网友:
关掉平滑处理

网友A:
不规则的焊盘是用铜皮跟焊盘做出来的

网友:
画一块异型的copper利用associat功能就可以做了呵呵,楼上说的对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规则的焊盘是用铜皮跟焊盘做出来的

同意!我今天刚看到书上这么写的

楼主:
那现在我的不规则焊盘的PIN没了,所以连不了线
有办法在PCB中加吗再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