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大家?

楼主(2008-05-19):
请问那位会用pads或PowerPCB格式文件为protel格式文件?

网友:
感觉问的糊里糊涂的,不太明白

网友:
你可以找Mentor的转换器,好像是可以在Pads和Protel之间互转

楼主:

请问那位会用PADS或PowerPCB格式文件为Protel格式文件?
是PCB之间转换,不是SCH之间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