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兼容性的评判标准

楼主(2008-05-19):
看了那么多有关电磁兼容的东东,到现在为止,对其理解还停留在定性认识上,对于技术人员来讲,最重要的是能够定量的解释EMC问题,比如说,辐射量为多少时就超标了?在哪个频段?
还有在高速系统设计中,一般的串扰、地弹、反射等引起的电磁干扰到底有多大呢?从仿真图或书上看到的也只是一个大概的图片,没有具体的数据来体现,
请哪位高人指点指点……
期待高手的讨论和资料共享

网友:
!

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标准!
首先立足于本行业的标准,自己研究,基本原理性的东西是一样的,就是定标准的哥们是不一样的。

举个例子:家电防雷保护如果有几百幅就差不多了,但是电信设备有2K幅的,不能把家电也按照通信标准做吧!

基本原理:看看 电磁兼容导论 有国语版的,不过money挺多!!

楼主:
那高手可以说说通讯行业的电磁兼容标准,或者在哪个地方可以下载?
一般其辐射量不能够超过多少?

网友A:
环境试验标准
GB/T2423-95 IEC60068系列 电工、电子产品环境试验
ETS 300019系列标准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test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
Part 1-0: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troduction
Part 1-1: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torage
Part 1-2: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ransportation
Part 1-3: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tationary use at weather protected locations
Part 1-4: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tationary use at non-weather protected locations
Part 1-5: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Ground vehicle installations
Part 1-6: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hip environments
Part 1-7: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Portable and non-stationary use
Part 1-8:Clas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tationary use at underground locations
Part 2-0:Spec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s Introduction
Part 2-1:Spec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s; Storage
Part 2-2:Spec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s; Transportation
Part 2-3:Spec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s; Stationary use at weather protected locations
Part 2-4:Spec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s; Stationary use at non-weather protected locations
Part 2-5:Spec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s; Ground vehicle installations
Part 2-6:Spec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s; Ship environments
Part 2-7:Spec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s; Portable and non-stationary use
Part 2-8:Spec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tests; Stationary use at underground locations
EMC标准

GB/T 17626系列(等同/等效于 IEC61000-4系列及EN61000-4系列)
抗扰度试验综述
ESD抗扰度
射频EM场抗扰度
脉冲群的抗扰度
浪涌抗扰度
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
谐波和谐间波测量
工频磁场的抗扰度
脉冲磁场的抗扰度
阻尼振荡磁场的抗扰度
电压暂降、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
振荡波的抗扰度
信息技术设备的抗扰度要求 GB/T 17618 PREN 55024   CISPR 24,1997
信息技术设备的发射要求 GB 9254 EN 55022,1992   CISPR 22,1992
YD/T 968-1998 电信终端设备电磁兼容性限值及测量方法
YD/T 993-1998 电信终端设备防雷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
YD 1032-2000 900/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电磁兼容性限值和测量方法 第一部分:移动台及其辅助设备
YD 1138-2001 固定无线链路设备及其辅助设备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
YD 1139-2001 900/1800MHz TDMA数字蜂窝通信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二部分:基站及其辅助设备
YD/T 1103-2001 无绳电话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及测量方法
YD/T 1169.1-2001 800MHz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一部分:移动台及其辅助设备
YD/T 1169.2-2001 800MHz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二部分:基站及其辅助设备
ETS_300279 专用移动无线电的EMC标准
ETS_300329 数字无绳电话的EMC要求
ETS_300342 数字蜂窝电话的EMC要求
ETS_300386 电信网络设备的EMC要求
ITU-T K.20 :Resistibility of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alled in a telecommunications centre to overvoltages and overcurrents
ITU-T K.21 :Resistibility of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stalled in customer premises to overvoltages and overcurrents
ITU-T K.44 :Resistibility tests for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exposed to overvoltages and overcurrents–Basic Recommendation
ITU-T K.45 :Resistibility of access network equipment to overvoltages and overcurrents
安全试验标准
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 ICE 60950:1999  GB 4943.200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环境试验标准
GB/T2423-95 IEC60068系列 电工、电子产品环境试验
ETS 300019系列标准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environmental test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
Part 1-0:Classification of envir ...

很牛很强大

楼主:
那么多标准,那么实际当中到底以哪个标准为基准呢?也有可能满足了这个标准又不符合那个标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