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最新国际规范导读

楼主(2008-05-19):
电路板最新国际规范导读

9.21 KB, 阅读权限: 10, 下载次数: 21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网友(2008-07-01):
导读而已

用不着还要威望吧

http://bbs.smthome.net/read-htm-tid-8275-fpage--toread--page-3.html

楼主别怪我哦!

网友(2009-01-06):
楼主太吝啬了!!!这种公开的技术文档,也要5个威望!!!!!!

网友:
电路板最新国际规范导读 (IPC-6011;IPC-6012)

  一、 国际规范之渊源与现状 电路板供需双方均各有品质检验之成文规范,通常刚
性印制电路板最为全球业者所广用的国际规范约有三种;即美国军规MIL-P-55110、
IEC-326-5/-6及IPC-RB-276等。MIL-P-55110己发布30余年,系电路板最早出现也最具
公信力与影响力的正式规范。其1993年最新E版内容甚为精采,为业界所必读的重要文
件,惜近年因跟不上时代脚步而渐失色。IEC-326为 "国际电工委员会" (IEC) 所推出
共11份有关PCB之系列规范。骨子上是由欧洲人所主导,为全球各会员国协商投票下的
产物,内容并不严谨条文亦欠周详,除了少数欧商外一般较乏人引用。 IPC原为美国 "
印刷电路板协会"(Institute of Printed Circuit)之简称,创会时仅六个团体会员。
经多年努力成长与吸收外国成员,现已发展到六千余团体会员之大型国际学术组织,并
改名为 "The Institute for Interconnecting and Packaging Electronic Circuits"
。其所发表有关电路板之各种品质、技术、研究、及市调等文件极多,为全球上下游电
子业界所倚重。然其众多精采成套的规范与文件,泰半是出自一些美国大型电子公司,
经过改头换面成一套看似 "公开公正" 的资料,事实上是便於推行美式文化於全球,此
即IPC规范新颖实用的原因之一。
PC有关硬质电路板的品质规范,原有单双面的IPC-D-250,及多层板的IPC-ML-
950等两份,二十余年来历经数次版本的修订,直到1992年3月才再整合成为单一体系的
IPC-RB-276 。1994年11月276原版在推出局部修订之Amendment 1後,竟在未出现全文
改版的276A之前,冒然将新建番号未久内容大体不错的276系统迳行废置,却另起炉灶
开辟全新面貌的IPC-6011及IPC-6012,相当违反规范之伦理,原因如何则不易为外人所
得知也。
  二、新规新事物 前IPC硬质成品板之正式品检文件IPC-RB-276 ,系发布於1992年3
月,颇受业界重视。时至1996年7月已分裂为IPC-6011及IPC-6012两份全新规范做为继
承。前者6011之标题为 "概述性电路板性能规范" 、只叙述一些分级、公差、SPC、品
保行政、抽样计划等原则性条文,并未涉及PCB之实务检验。後者6012标题为 "硬质电
路板之资格认可与性能检验规范",系针对硬质板之各种实务品质,订定允收规格与检
测方法。现将新规范中明显更改的内容说明於後:
  2.1 IPC-6011 :
  2.1.1 新推出的6011及6012二规范中似乎有意回避原有的 "美国军规"条文,摆脱
军规的影响。如在6011中1.2节之分级说明中,即刻意从三级板类条文中将 "Military"
字眼去掉。另在6011的3.1节中,也将原引自军规的Group A及Group B予以删除,其真
正原因不明,但可显见者是各种先进的PCB均希望不再受到军规的影响。然而全篇用字
遗词仍甚模棱罗嗦,极尽晦涩玄虚之能事者,则未脱军规化简为繁的官僚窠臼。
  2.1.2 新6011之3.6节对 "资格认可"已予以更明确规定,须按IPC-MQP-1710的仔细
列表内容对PCB生产者的工程能力、生产设备、品管做法等进行详尽调查。比旧规范只
要求做几片打样板(如IPC-A-100047等)的确务实甚多,厂商能耐如何将优劣立判无所遁
形。
  2.1.3 新6011之3.6.3.3节中除供需双方立场外,也将独立公正之 "第三评审者"如
ISO、CSA、IECQ等资料纳入。甚至在3.7节中还文明指出ISO -9000为标准品保制度。一
反过去自认美国最优秀,对殴洲业界视而不见的心态,这大概也是 "欧体"成立後市埸
挂帅所造成的影响吧。
  2.2 IPC-6012 :
  2.2.1新6012已将一些品检项目中未明确指出条件者(Default),也代为指定最广用
的条件,并逐列於表1.1中。如线宽下限定为4mil,焊锡性试验允收性可接J-STD-003之
Catagory 2又6012中会引证IPC-TM-650多项试验之实做方法,译者亦根据最新版本
(1997.8)之资料简述其步骤,使读者能迅速获得具体的实务观念。此处请业者特别注意
,许多现埸常见的试验法己经过时而您也许并不知道。为求跟上时代可针对本译文中所
概述的IPC-TM-650最新版本,您即能加以比较与修正。
  2.2.2新6012在3.2.7节中将裸铜板 "有机保焊剂"(Organic Solderability
Preservatives简称OSP如商品Entek等)处理法首度列入正式规范。
  2.2.3新6012在表3.2中对电镀铜 "厚度",已有重大改变,一般Class 2板类(如电
脑产品者)其面铜与孔铜之 "平均厚度"已由1mil降至0.8 mil;下限也更降为0.7mil 。
此乃因小孔深孔盛行,孔铜不易达到厚度要求所致。多年来之禁忌终於被打破,亦为挣
脱军规束缚之明证,将对业界产生重大影响。对於制程缩短,自动输送水平镀铜之兴起
等方面均甚有利。该表甚至就Class 2板类之盲孔(Blind Via)平均铜厚,也放松0.6mil
,下限还可薄到0.5mil。对小而薄的多层板类确是大好消息。另在3.11.8中对镀铜层要
求亦明订在99.5%以上,抗拉强度不可低於36000 PSI;延伸率不可低於 6%。此表3.2另
对金手指之底镍厚度也由0.2mil降至0.1mil (Class 2与Class 3两种板类均同时放宽)

  2.2.4新6012在3.3.2.5节中已有明确指出,内层板面的 "黑氧化层"所经常出现的
斑点与色差,当此等瑕 面积未超过同一层总黑化面积的10%时应可允收。但事实上这
种合理的改变,却很难被明察外观的客户们所接受。
  2.2.5新6012在3.4.4节中,对板弯板翘也取消掉原来不合时宜的上限值1.5%,另将
SMT 板类行之有年的0.75%上限值形诸正式文字。其实这只是反应事实符合组装之现状
而已,并未紧缩插装类原有平坦性的尺度。
  2.2.6新6012在其3.6.2.14的附注中,明文指出薄型多层板其最薄介质层已可薄到
1mil (原276之3.9.2.6中规定不可低於2mil),此亦反应某些薄板之事实(如某些PCMCIA
六层板只有18mil厚)。又此新规之3.7.2节中,更明确指出对通孔多次插焊与解焊的 "
模拟重工"可靠度检验法,只应针对有通孔焊接的板子而做,而不在为难SMT或BGA等无
插焊的板类了。
  2.2.7新6012在3.8节中对绿漆的规定,比原IPC-RB-276在3.11中更为详尽,也更突
显出绿漆的重要性。又在3.8.1节中之f.1段中特别规定,绿漆故意或意外爬沾SMT方型
焊垫或BAG 圆型焊垫时,凡脚距(Pitch)在50mil以上者,其爬沾的宽度不可超过2mil;
脚距不足50mil者其爬沾宽度需低於1mil。此二款均比原276中3.11.1.f 所允许的4mil
要严格很多。至於绿漆厚度之要求,6012与IPC-SM-840C同时放宽,不再坚持对Class 2
板类4mil的起码厚度。但却指出当客户需测厚度时,则仍应从之。
  2.2.8新6012并在3.9.1 "介质耐电压"的内文中,对於3mil以下的超薄介质层,将
其测试电压由500 Vdc降至250 Vdc ;至於3mil以上的介质层则仍维持原测压之500 Vdc

  2.2.9原RB-276将 "热震荡 Thermal Shock" 编列於 3.12.2节隶属於3.13之环境试
验。新6012则将之故编於 3.11.9节属 "特别要求"的范畴中,似觉更为合理。
  2.2.10原RB-276在3.12.2.1中对连通性(Continuity)的要求,如Class 2板类之电
阻值不可超过50殴姆。新6012在3.9.2.1中则另按IPC-ET-652的规定,而不再列出具体
数值。另3.9.2.2之隔绝性也准此类推。
  2.2.11新6012在其4.2与4.2.1节中提到所谓C=0的抽样计划,并列表4.2明订样本数
目。对品质规范的完整性而言,抽样计划似乎是不可缺少一环;然而PCB从来都是进行
100%的全检,客户很难接受因抽样而漏检的问题板,遗憾的是此新规范仍是抛不掉这种
无意义的包袱。
  三、结论供需双方对一些待检项目均在协商下订有允收标准,然亦常因立埸不同或
看法分歧而时有纷争。最新推出的IPC-6011与IPC-6012,应可做为中立性的有力参考与
佐证,是业者必读的重要文件。受业界重视。时至1996年7月已分裂为IPC-6011及IPC-
6012两份全新规范做为继承。前者6011之标题为 "概述性电路板性能规范" 、只叙述一
些分级、公差、SPC、品保行政、抽样计划等原则性条文,并未涉及PCB之实务检验。後
者6012标题为 "硬质电路板之资格认可与性能检验规范",系针对硬质板之各种实务品
质,订定允收规格与检测方法。现将新规范中明显更改的内容说明於後:
  2.1 IPC-6011 :
  2.1.1 新推出的6011及6012二规范中似乎有意回避原有的 "美国军规"条文,摆脱
军规的影响。如在6011中1.2节之分级说明中,即刻意从三级板类条文中将 "Military"
字眼去掉。另在6011的3.1节中,也将原引自军规的Group A及Group B予以删除,其真
正原因不明,但可显见者是各种先进的PCB均希望不再受到军规的影响。然而全篇用字
遗词仍甚模棱罗嗦,极尽晦涩玄虚之能事者,则未脱军规化简为繁的官僚窠臼。
  2.1.2 新6011之3.6节对 "资格认可"已予以更明确规定,须按IPC-MQP-1710的仔细
列表内容对PCB生产者的工程能力、生产设备、品管做法等进行详尽调查。比旧规范只
要求做几片打样板(如IPC-A-100047等)的确务实甚多,厂商能耐如何将优劣立判无所遁
形。
  2.1.3 新6011之3.6.3.3节中除供需双方立场外,也将独立公正之 "第三评审者"如
ISO、CSA、IECQ等资料纳入。甚至在3.7节中还文明指出ISO -9000为标准品保制度。一
反过去自认美国最优秀,对殴洲业界视而不见的心态,这大概也是 "欧体"成立後市埸
挂帅所造成的影响吧。
  2.2 IPC-6012 :
  2.2.1新6012已将一些品检项目中未明确指出条件者(Default),也代为指定最广用
的条件,并逐列於表1.1中。如线宽下限定为4mil,焊锡性试验允收性可接J-STD-003之
Catagory 2又6012中会引证IPC-TM-650多项试验之实做方法,译者亦根据最新版本
(1997.8)之资料简述其步骤,使读者能迅速获得具体的实务观念。此处请业者特别注意
,许多现埸常见的试验法己经过时而您也许并不知道。为求跟上时代可针对本译文中所
概述的IPC-TM-65

网友(2010-03-08):
你太黑了,我抄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