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种类型零电阻可以实现熔丝作用

楼主(2008-05-19):
如题

网友A:
    能实现熔丝作用的名字就不叫电阻了,即使有,阻值也绝不会是零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实现熔丝作用的名字就不叫电阻了,即使有,阻值也绝不会是零欧。

    那岂不是要使用可恢复保险丝。。。

网上广泛流传零电阻可实现熔丝作用,故而问之,没想到

网友B:
    雷击的时候可以当熔丝么? hoho

网友(2008-12-02):
引用 网友B:
    雷击的时候可以当熔丝么? hoho

    用薄膜电阻(1/16----1W)兼作熔丝,在雷击浪涌的作用下通常比Ø4---Ø6的熔断器分断更快。

网友:
    可恢复保险丝 =0.05ohm to 2 ohm     so ~ 0 ohm

网友:
    有一种叫熔断电阻器的元件,还有一些Ø4---Ø6的熔断器里有一只1/8W--1/4W电阻器

网友(2021-06-15):
引用 网友A:
能实现熔丝作用的名字就不叫电阻了,即使有,阻值也绝不会是零欧。

    是的,阻值也不会是零欧姆。

网友:
    在实际工业应用领域,零欧姆贴片电阻也被称为跨接电阻,在电路板中起跟导线一样的连接作用。其实际阻值并不是真的是0欧姆,根据其精度不同也不相同。
以风华贴片电阻为例,风华高科目前提供三种精度0欧姆电阻:
    F级:实际阻值≤10mΩ(毫欧)
    G级:实际阻值≤20mΩ(毫欧)
J级:实际阻值≤50mΩ(毫欧)
详见风华跨接电阻规格书
    是否会熔断,再结合电流以及电阻封装对应的允许功率来计算对比判断咯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这是想把0ohm电阻干爆啊

网友:
    0ohm电阻犯了什么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