螺丝孔周边的上下两个层的shape为什么打过孔老有DRC

楼主(2008-05-19):
一直没想明白,有个问题问大家。
我看到别人做的一个文件,四层板,在螺丝孔周边每个层面都加了一个相同的圆型shape,
显然他应该是用z-copy过去的,然后在这些shape上打了很多via, 这几个shape都是显示dummy net.
 也就是没有给它命名任何net, 我的问题是我也这样做的时候,每当打via上去的时候总出现DRC,
比如从top层打,然后在gnd, vcc,bottom层就出现DRC,大概说的就是via和 shape太近.
假设我把下面几个shape变成动态,它就自动把via避开了,
我就纳闷为什么别人的为什么没有DRC呢?而且他的那几个shape也是静态shape啊, 他是怎么做的呢?
我不知道这样表述够不够清楚啊,请指导指导我啊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直没想明白,有个问题问大家。
我看到别人做的一个文件,四层板,在螺丝孔周边每个层面都加了一个相同的圆型shape,
显然他应该是用z-copy过去的,然后在这些shape上打了很多via, 这几个shape都是显示dummy net. ...

首先看DRC是报的什么错误??

也许你说的是另外一种螺丝孔 , 那些VIA 、shape 是属于孔的一部分,  是封装本来就那样的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85-1-4.html

楼主:
DRC:Shape to Thru Via Spacing
其实我理解应该报DRC是对的,虽然都是dummy net 属性的shape,但是应该还是判为不同的shape啊
所以我的出现DRC我倒觉得是正常的,哈哈,纳闷的就是为什么别人的没有DRC~~而且我还尝试在那shape top层上打了几个孔呢,确实没有DRC,呵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RC:Shape to Thru Via Spacing
其实我理解应该报DRC是对的,虽然都是dummy net 属性的shape,但是应该还是判为不同的shape啊
所以我的出现DRC我倒觉得是正常的,哈哈,纳闷的就是为什么别人的没有DRC~~而 ...

那你试下先点底层的SHAPE  来打孔,  看TOP层有没有DRC

貌似你先在哪层打孔 ,先点的那一层的SHAPE , 那些孔就是所在层的SHAPE 的属性,所以所在层没DRC

相当于你在走线途中打孔,孔就和线一样了     ,

现在点的是SHAPE打孔也一样是用走线的命令 ,面板上显示的也是此SHAPE的网络属性,

只不过是没有把线拉出来而已.

你在BOTTOM 打孔 ,看下TOP 有没有DRC?

网友:
有些DRC是可以接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