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层板中差分线走不同线宽的设置

楼主(2008-05-19):
请教:
在多层板中,走差分线时,如果想在顶层和底层走4.9mil的差分线,在中间层走4,5mil的差分线,该怎么设置?

网友A:
分别给它设置个规则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看你的差分阻抗和板层的设置了.

差分阻抗100欧,10层PCB,关于阻抗先不考虑,就看怎么实现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别给它设置个规则就可以了

谢谢回复,我知道要设规则,可就是一次只能设一个线宽嘛,不知道怎么把不同层设为不同线宽

网友:
你可以在下面这里去每一层给线宽

楼主:
分层设置线宽的话,那一层的所有线都是那么宽了,我现在的要求是:比如在top层一般线宽5mil,差分线4.9mil,而在layer3,一般走线为5mil,而差分线走4.5mil,这样的话,分层设置线宽应该达不到要求吧

网友:
用constraint manager指定具体的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你的数据能进行合理的阻抗匹配吗?走线的宽度不是你想多少就多少,是要经过计算的。

阻抗100Ohm,是经过计算的,不过我只算了顶层的,4.9mil
内层不是我不考虑阻抗的问题,是那个BGA管脚太密,4.9mil的线走不过去,所以想把线改细一点,
在阻抗上虽有偏差,但不大,可以接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分层设置线宽的话,那一层的所有线都是那么宽了,我现在的要求是:比如在top层一般线宽5mil,差分线4.9mil,而在layer3,一般走线为5mil,而差分线走4.5mil,这样的话,分层设置线宽应该达不到要求吧

就用我上面线宽图片的地方,设置分层线宽就可以达到~~!!

绝对

网友:
LZ,这个问题其实那位02890917的朋友已经说的非常清楚,也非常准确, 另外好象也有朋友提到了,假设你只有两个宽度之间的变换,也可以用neck mode嘛

网友D:
再追加一句,如果只是你说的BGA区域,而不是一整层, 那么可以给BGA加个constraint area  也可以的啊,方法多多,看你怎么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再追加一句,如果只是你说的BGA区域,而不是一整层, 那么可以给BGA加个constraint area  也可以的啊,方法多多,看你怎么用了

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