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5怎么样分隔内层呀

楼主(2008-05-20):
pads2005怎么样进行内层分隔呀?请赐教!!!

网友:
在setup下的layer dedinition,打开layer setup对话框,在electrical layers下的modify electrical layer count的对话框中输入你要分隔的总共板层,比如四层板就输入4,按ok将原来的2层改为4层,就会有两个内层出现,可以修改内层板的属性和name,比如plane type 可以改为split/mixe,这样可以在内层走少量的线,另外,routing direction 也要选择横纵交错的,虽然这个影响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