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怎么加上划线?

楼主(2008-05-20):
请问下在原理图编辑时怎么给一个NET Alias 加上划线?
我知道在元器件编辑时可以给PIN name 后加个“\“就可以了,可在NET Alias 就不行了,请教下高手怎么做?小弟刚学,谢谢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在原理图编辑时怎么给一个NET Alias 加上划线?
我知道在元器件编辑时可以给PIN name 后加个“\“就可以了,可在NET Alias 就不行了,请教下高手怎么做?小弟刚学,谢谢!!

在后面加个 N 或者#
用这种方法代替

网友:
楼上的方法经过科学的实践么?

网友:
二楼说的对。
只是一个标志而已,我习惯用N或者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