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ADS 2005中,如何设置过孔上是否涂绿油?

楼主(2008-05-20):
在电路板中,有些过孔上需要抹绿油,有些不需要,即使要喷锡的,不知道在pads 2005中如何设置,请高手指教啊!谢谢!

网友:
楼主的要求真是高啊!

网友:
建议把不涂绿油的过孔全部改为元件.

网友:
建两种孔,一种有阻焊,一种没有,出光绘时加上去,就行了

网友:
楼上两位说的方法其实也是可行的,只是略显麻烦。
也许还有一种方法可能稍微简单:
把你不需要抹绿油也就是要露出via pad的过孔将它们的属性改成TestPoint。(方法为右键vias,把属性框里的TestPoint勾打上,如果via多的话,可以按住ctrl多选)
如果我猜的不错,LZ需要的应该是TestPoint以便测试。
对于Testpoint个人有点小建议:Testpoint一般都是测试时候用测试仪器、示波器、万用表等去点,如果我们做成过孔的形式,点起来是方便,孔大的话,可以用测试探针点的“很劳”,很方便,不过,有个缺点就是,这样点点久了次数多了,vias的的铜容易磨损,这样搞不好会造成接触不良,对板子质量造成很大影响,而且不好检查。所以,TestPoint一般都做成一个小器件,单面pad的形式放在板上。
ps:对于TestPoint属性,还有点提醒:TP默认情况下是只有Bottom不上漆而Top是上漆的,如果需要Top不上漆的话需要把TopAccess勾上,暂时没发现有这样勾属性就可以让Top/BTM都不上漆的方法,除非像楼上两位说的那样。
好了,废话完毕,如果说的不对,跑题,还望海涵~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,本人不胜感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