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动态覆铜的时候为什么不自动避让?

楼主(2008-05-20):
这块板子在覆铜的时候,不自动避让,造成了很多DRC错误。。。。。。
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?

设置是这样的

覆铜不避让

产生错误

LISTING: 1 element(s)
           < DRC ERROR >
lass:           DRC ERROR CLASS
  Subclass:        GND
  Origin xy:       (121.4757 -1.8869)
  Constraint:      Line to Thru Pin Spacing
onstraint Set:  DEFAULT
  Constraint Type: NET SPACING CONSTRAINTS
onstraint value: 0.2032 MM
  Actual value:     0 MM

楼主:
已经找到问题了哈
是叠层的设置问题

网友:
set to smooth or rough, instead of 'disable'

网友:
要看你shape设置的怎么样?要是smooth的话就会自动避让了,要是disabled的话就不会避让了。

网友:
楼主是美女呀

网友(2010-04-29):
回复 楼主:

    您好,有个舖铜的问题想麻烦您,就是TOP层我铺的是动态的,开始布线的时候都避让,后来不知怎么的布线都不避让了,均显示DRC错误,不知道怎么回事,拜托了

网友(2010-10-08)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像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