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小程序如何调用?

楼主(2008-05-20):
有很多skill小程序不知放哪个目录下,如何使用呢?

楼主:
如何执行SKILL,报错

E- 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 - getSkillpath
E- *Error* load: can't access file - "gridsa.il"
Opening existing drawing...
Grids are drawn 80.00, 80.00 apart for enhanced viewability.
Command >

网友:
安装好后,直接运行就可以,好像不需要.il的尾缀,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看一下对应的名字是什么

网友:
LZ的问题在多篇的文章里多有详细说明如果加载SKILL。

楼主:
还是没有成功,只能打开PCB后使用SKILL命令才可以.有点麻烦,

直接加在菜单但打开PCB ,SKILL命令不可以用啊.

网友:
我的也是哎,出现错误,郁闷呀,一个一个弄太慢了,我弄了菜单,但是有错误!

网友A:
如何在Allegro中执行SKILL
看看这个就OK啦~!

网友(2010-07-23):
咋下不了啊?

网友(2011-11-26)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就OK啦~!

谢谢!

网友(2012-07-02):
又看不了,,,

网友:
等级不够 看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