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散热焊盘上打过孔?

楼主(2008-05-20):
我做了一个TO263的封装,底部有大面积的散热焊盘,将封装放置到板上后,在散热焊盘上放置过孔,会DRC报错,提示贴片焊盘和通孔过孔靠得太近,请教各位高手怎样才能正确放置而不报错?多谢!

网友(2011-09-23):
这个问题好像没解决吧

网友:
有个允许过孔焊盘重叠的选项,你可以找找。

网友:
散热焊盘是dummy网络的吧? 接gnd再打过孔不就可以了吗?莫非不允许散热焊盘接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