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差分线时allegro老是死掉

楼主(2008-05-20):
求助:
  15.5版的,走差分线时,老是喜欢弹出一个出错的窗口,然后软件自动退出,整得人挺郁闷的。(走其它线一切正常)
不知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?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打补丁?

网友:
没遇到过,打补丁或者升级试一下

网友A:
可能是与你设置规则有关系,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多种,如果方便可以把PCB传上来,我帮你看看。如果不方便就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与你设置规则有关系,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多种,如果方便可以把PCB传上来,我帮你看看。如果不方便就算了。

公司里电脑上不了网,所以没法上传

网友:
关注中,这个issue 我也有,很郁闷,走差分线时常会自动关闭,郁闷

网友B:
用15.5的时候会偶尔有这样的情况,
不过用15.7后就没有了~~

知道大家用的是什么版本的!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15.5的时候会偶尔有这样的情况,
不过用15.7后就没有了~~

知道大家用的是什么版本的!~

是哦,有可能呢,我就用的15.5的,呵呵

网友:
嗯。。。 空白的地方你在做差分线规则的时候设置的是多少呢?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Single Trace Mode的时候走完一根线就会挂掉,或者在推挤差分线的时候也会把软件搞死,后来我就把这个规则里面的那2个地方设置大一点,就没遇到过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嗯。。。7241空白的地方你在做差分线规则的时候设置的是多少呢?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Single Trace Mode的时候走完一根线就会挂掉,或者在推挤差分线的时候也会把软件搞死,后来我就把这个规则里面的那2个 ...

学习了,呵呵,我跟你的是一样,走single trace mode会关闭,而且几乎每次都会关闭,哈哈,郁闷吧

网友:
看来真是版本的问题.要升级了/
我也是总遇到

网友:
我也有遇到,请问哪里有15.5的补丁啊,如有大侠有可否传拿出来共享一下

楼主:
现在正在电驴上下15.7的,都下好几天了,速度比较慢,到时候看看15.7的情况

网友:
电驴的真的太慢了 才 不知道哪里有FTP下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