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求助

楼主(2008-05-20):
想请教以下各位高手,我想得到一个DC12v,电流200mA,的电源,该怎么得到,用7812可以得到这么大电流的 吗?
请教电路图

网友:
    7812足够了。

楼主:
    前面怎么降压啊 ? 我用2.2UF的电容好像不行,
    直接用电阻降压可以吗,要多大的

网友:
    用变压器,电阻提供不了这么大的功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