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制版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08-05-20):
我用protel99se,制了一块电路板,发给厂家的是.pcb文件,结果做回来的板子没有阻焊层和丝印层,请问是什么原因?我导出的PCB文件的时候如果没有打开阻焊层是不是就做不出来?

还有二个问题,(1)在99se里面,双击一个焊盘,pad--》advanced--》里把solder Mask 的勾打上与不打上,各代表什么含义啊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板子上的芯片如果想要表贴,是不是需要一个表贴的模板,请问这个该如何生成?希望高手能够解答,谢谢!

网友:
1.PCB文件中包含所有制板信息。做回来的板子没有阻焊层和丝印层是因为这是试样。否则如你发现问题还要修改,厂家已做好的菲林、网架都报废了。
2.焊盘属性里solder Mask 的勾打上就表示该焊盘覆盖阻焊层(绿油),通常没必要。过孔可以这样做。
3.板子上的芯片如果想要表贴,只要选用SMD封装的元件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对密度比较高的板过孔一般都要盖油或塞孔,过孔里不要有锡渣,以防止短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Protel99se,制了一块电路板,发给厂家的是.pcb文件,结果做回来的板子没有阻焊层和丝印层,请问是什么原因?我导出的PCB文件的时候如果没有打开阻焊层是不是就做不出来?

还有二个问题,(1)在99se里面,双 ...

你说的SMT模板就是钢网文件,是用来刷锡膏用的,以方便将SMD元件贴到PCB上。

网友(2011-05-19):
以后再做事先和厂家协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