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与传输线阻抗匹配

楼主(2008-05-21):
提个比较困扰我的问题:如何设计过孔的孔径、出砂孔、焊盘可以达到过孔与传输线阻抗的匹配?

网友:
关于过孔的参数就比较麻烦了,期待高人指点

网友A:
    传输线考虑的是分布参数,过孔考虑的是集中参数,不是一个概念,过孔没有特征阻抗一说,任何过孔都会带来阻抗的不连续,线和孔是没有办法匹配的,阻抗失配严重的如连接器过孔,可以考虑补偿的办法。

网友(2009-02-02):
    请问斑竹什么是出砂孔?

网友(2009-05-30):
出砂孔:就是过孔在信号参考层,与信号参考层的距离,通常叫Anti-pad, 就是一种跟过孔的耦合参数,对xi
对信号的眼图影响较大。

网友(2010-11-21):
    过孔的阻抗可参考同轴电缆的阻抗计算办法,与内外径比值有关,也就是反焊盘与焊盘和孔径的差值

网友:
    过孔和传输线肯定匹配不上了,肯定有阻抗不连续的情况,呵呵,努力优化吧,比如反焊盘、stub、介质、层叠、线宽这些变量都可以优化。差分过孔阻抗一般60多到80多都不一定,目前很多高速差分信号开始采用85欧姆阻抗了,就是为了降低传输线阻抗,减少与过孔之间的阻抗突变。

网友B(2011-06-03):
引用 网友A:
    传输线考虑的是分布参数,过孔考虑的是集中参数,不是一个概念,过孔没有特征阻抗一说,任何过孔都会带来阻 ...

说法我不大同意。分布参数和集中参数只是模型处理,和阻抗匹配没有什么关系。

对于过孔,如果首先能给它制造一个特性阻抗,然后再和传输线进行阻抗匹配,理论是可行的。
    实践上,我觉得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    via肯定有特征阻抗的,不用制造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哪位高手说说过孔特性阻抗怎么控制/

网友:
    很新鲜的讨论

网友C(2012-04-02):
引用 网友B:
    说法我不大同意。分布参数和集中参数只是模型处理,和阻抗匹配没有什么关系。

对于过孔,如果首先能给 ...

    杨二的看法是正确的,仔细仿真过的过孔阻抗是可控的,关键是制造出和仿真得出阻抗一致的过孔不易。

网友A(2012-06-07):
引用 网友C:
    杨二的看法是正确的,仔细仿真过的过孔阻抗是可控的,关键是制造出和仿真得出阻抗一致的过孔不易。

    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。
传输线“特征阻抗”的定义,是隐含了适用条件的,这个条件就是:只针对均匀传输线定义,这样问题就来了,如果是非均匀传输线呢?还能用特征阻抗去定义吗?比如一条2inch长,宽度从5mil渐变到20mil的传输线,它的特征阻抗是多少?显然,这样的“问题”本身就有问题。而过孔恰好就是这类型的表现,请见下图:

    对于一个常规通孔,如图示信号流向,信号所经之处,因焊盘、反焊盘、参考平面的差异,每一处感受到的阻抗都不同,请问这个过孔的特征阻抗是多少?显然,用定义传输线的“特征阻抗”去定义过孔,本身就是错误的。
    我们不能再用分析传输线那样的分布参数去理解,因为过孔这个路径是不均匀的,所以只能近似把过孔看成一个等效的集中参数,假想它有一个“等效的特征阻抗”。
   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,由于过孔本身的结构不均匀,它带来的信号反射是无法消除的,只能视信号的敏感程度(如高速或低速)去削弱它的影响,通过建模、仿真、测试等手段去控制它的“等效特征阻抗”跟传输线阻抗在同一量级内。

网友(2012-09-06):
引用 网友A:
    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。
    传输线“特征阻抗”的定义,是隐含了适用条件的,这个条件就是:只针对均匀传输线 ...

             你好!我想如果我们用HFSS创建一个model, 让线与via相连,然后仿真出来它的TDR曲线,从TDR曲线上可以看出线的阻抗(假设via的阻抗看不出来),但是如果我们改变via的参数让这条TDR曲线变得尽量的直,这样是不是可以说trace与via的阻抗更加匹配?下班回家给你传文档!

网友(2016-08-24):
很有意思的讨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