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WG2005里面完成走线的报表是100%实际却是开路呢?

楼主(2008-05-21):
WG2005 铺完虚拟铜皮,网络连接报表已经100%了,但由于规则设置过大,在灌完铜皮后,发现实际的铜皮是断开的,但网络连接报表还是100%。那么如何查找某些铜皮是真正没有连接上呢?此问题我郁闷了好久,幸亏几次都是通过VALOR跑出开路的,否则后果很严重啊!因为我做的PCB很大,铺设的铜皮非常多,一个一个去检查,太累了。

网友:
Hazard review仔细检查里面的项目其中那个UNROUTE很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