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、地网络如何处理

楼主(2008-05-21):
我第一次画板,没什么经验,有些问题不懂还请大家多帮忙?
        我认为那些打了过孔的电源、地网络就可以不用处理了,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飞线呢?是不是要等所有的电源、地网络都接好后这些飞线才会自动消失呢?

楼主:
哦,谢谢。
我是分割了电源和地平面,但还没有把所有的网络都连起来。

网友(2008-07-12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~不知道软件里怎么实现的。楼主解决了的话也麻烦告知一下方法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