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,双面BGA,去藕电容怎么放?

楼主(2008-05-21):
着也以为要放的很远,这样还有用么?

网友:
双面BGA?

据我所知,双面BGA一般是出现在内存布线上,在板子的正反两面相同位置放置BGA,既然没有去耦电容的位置,只能遵循距离越近越好的原则沿着BGA外围放置。

网友(2009-12-23):
要多放些电容在周围,有问题时可以调整!

网友(2010-02-03):
双面BGA 重叠放好吗?以前我们要求的是尽量放在同一面,不同面放置时也要在它投影范围以外啊!
5 h+ U  s* h& Y8 Y是考虑到散热,维修.等原因

网友:
去偶电容,如果不能放在via附近,就不用放了,没有意义了。

网友:
越近越好,如果做不到,就放在周围,靠电容的退耦半径来去耦

网友:
请教楼上朋友,怎么利用“退偶半径”来去耦??

网友(2022-04-20):
只要在去耦半径内就行

网友(2022-05-25):
双面BGA?不用考虑散热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