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元件管脚长度

楼主(2008-05-21):
我用的是ALLGRO SPB215.2中的capture CIS 。在建立元件库时想改变PIN的长度。。应该怎么样操作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ALLGRO SPB215.2中的capture CIS 。在建立元件库时想改变PIN的长度。。应该怎么样操作?

可以选择的阿,line short dot等等

网友(2009-04-06):
过于简单

网友(2009-05-13):
orcad里面只有选择line short dot,不可以像protel那样可以自由设置长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