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封装生成器0.08,调用allegro时产生错误

楼主(2008-05-21):
我使用allegro封装生成器0.08时,当按下生成封装,调用allegro时产生错误:
Starting new drawing...
PeRForming DRC. Please wait...
No DRC errors detected.
E- No command active
W- *WARNING* (axlSetVariable): (".") has to be a string or int
W-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.
Grids are drawn 6.400, 6.400 apart for enhanced viewability.
Loading axlcore.cxt
E- 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 - axlColorSet
E- *Error* load: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- "c:\\FPM\\fpm.il"
ERROR
t
Command >
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你用的是16.0么??
有些16.0不能正常生成毫米焊盘,所以封装生成器不能用
我的就出现这样的错误

楼主:
我用的是15.2,是不是15.2不支持allegro封装生成器0.08呢,我用0.04版本是没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有人知道么?

网友:
我用的allegro是15.1版,fpm是0.08。也会出现这个报错~~~

网友:
Starting new drawing...
E- No command active
Performing DRC. Please wait...
No DRC errors detected.
Grids are drawn 10.160, 10.160 apart for enhanced viewability.
Loading axlcore.cxt
W-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.
E- *Error* eval: undefined function - axlPolyOffset
E- *Error* load: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- "c:\\FPM\\fpm.il"
ERROR

刚才换了0.04报上面的错...

网友:
SKILL内部函数随版本会有更新,所以会造成undefined function 错误, 这么多人用FPM建库?

网友:
重新下了个fpm6.4,可以用了。看来就是版本问题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