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的控制线串联82ohm电阻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(2008-05-21):
RT,请问作用是什么?

网友:
普遍的是为了满足阻抗匹配,一般器件输出阻抗为10几欧姆。个人意见

楼主:
是啊,我见在总线上的是22ohm的,但是控制线上却是82ohm的,不理解为什么,您可以具体指点一下吗?

网友(2008-09-24):
不对吧 你看错了吧

网友:
部分总线是82

一般都是33或22

小的串行电阻是为了使得更大的驱动能力

至于为什么是22、33或88

这应该跟阻抗匹配有关

如果电阻变大,有可能IDE识别不出来的

网友(2008-11-07):
我看我这里IDE控制线都是33和22欧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