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已解决】请问在protel里怎么来删除器件的丝印?

楼主(2008-05-22):
非常感谢!

楼主:
谢谢!这个软件很久没有用了,真是不好用!

网友A:
关闭选项中顶层或底层丝印就OK

网友:
楼上的有创意,关了眼不见心不烦哈,请问这有啥用?只是不显示,实际上还在。
———故名掩眼去丝印!!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应当按二楼的做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闭选项中顶层或底层丝印就OK

此法最佳,  删了万一要有要做!

网友:
关闭选项中顶层或底层丝印就OK?

似乎这样的做法有点掩耳盗铃的感觉,我一直用的方法和二楼相同,所以同意二楼意见!

网友:
我也同意二楼的,一直都这么做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