区域线宽/线距设置

楼主(2008-05-22):
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各位兄弟!
用ALLERGRO layout怎样设置某个区域内外设置不同线宽/线距?例如,我建立一个room,在这个room里面的“线宽/线距=3mil”,在这个room外面的“线宽/线距=3mil”;而且当有一条线从room内走到room外时,它会自动改变线宽/线距。
希望各位兄弟不吝指教!!!

网友:
具体如何操作呀?谢谢

网友A:
这个问题不难,大概可以这样做,你在setup/constraint然后点constraint area,点add画一个room,之后给这个room 增加一个net phyical type的属性,接下来在批physical那栏的Assignment里面就会多处这个区域,你就可以设置你要的线距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不难,大概可以这样做,你在setup/constraint然后点constraint area,点add画一个room,之后给这个room 增加一个net phyical type的属性,接下来在批physical那栏的Assignment里面就会多处这个区域,你就可以 ...

兄弟!谢谢了!!

网友A:
不客气,小弟应该做的,呵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客气,小弟应该做的,呵!

允许我叫声你“大哥”吧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