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疑问】有关于pads的Design Rules和verify design

楼主(2008-05-22):
    pads的design rules里封装或元器件规则可为特殊的封装或元器件定义相应的间距,但是发现虽然已经定义了元器件的间距,间距比default里面小,在verify design的时候还是会报错。不知道是定义的有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。

网友:
    body to body之间的clearance取决于layer 20的面积
    检查一下你的元件的layer 20是否正确

网友:
    楼上的大哥,LZ说的不是body to body的问题吧?!body to body只能在Default里设置而在楼主说的component Rules里是灰色的,所以明显LZ说的不是这问题。
关于

网友:
    楼上的大哥,LZ说的不是body to body的问题吧?!body to body只能在Default里设置而在楼主说的component Rules里是灰色的,所以明显LZ说的不是这问题。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郁闷了好久,今天也在2005/2007两个版本上都试了很久:
    1、componentrules是属于LatiumRules;
    2、componentRules只在PadsRouter起作用(虽然你在pads layout里设置);所以lZ你那样做检查肯定是会报错的,这点你开DRC走线就很明显知道
3、在pads2007里verify Design-LatiumDesignVerification然后点击Start你会发现它先开启padsRouter然后等走线完毕自动切换回pads layout而且你可以发现你设置得componentRules起作用了,我是通过线宽看出来的。
    4、在pads2005里跟2007同样操作,结果失败,软件死掉。不知道是我电脑问题还是软件BUG。
5、这个功能貌似是为了方便类似BGA扇出、走线用的。
6、具体关于Latium是甚么意思我不明白;
    我所了解到的就这些了,希望对LZ解决这个疑问有所帮助,同时希望真正理解这个功能的高手能出来说说给大家扫扫盲。
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正海涵。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