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开了DRC模式如何为BGA加VIA?

楼主(2008-05-22):
在DRC模式下,给BGA引脚加VIA一直警告画线距有问题,加不上去啊,请问各位怎么加的啊?

网友:
格点关掉

楼主:
还是不行啊,一直弹出错误信息
Sketch must end near end of guide.

Violation detected

网友:
不知道LZ用的是哪个版本pads。而且感觉描述地我看不大明白具体是什么问题,呵呵。我在公司2007的版本上试了一下,走线后加过孔提示是Violation detected;单独先加过孔提示是Violation detected on via placement。
这是因为你违背你designrules里设置的规则了。
setup-designRules-default-clearance里把via-pad via-smd 等跟你相关的安全间距改掉,BGA可能需要设成4mils或者更小,这个视你球间距而定而定
当然拉就像2楼说的,你要注意自己的格点,设大了根本放不到合适的位置。球间距离小,很不容易放。
还有一个最简单偷懒实用的方法,就是,通过软件,让它自动扇出。
不知道猜的对不对,不足之处请指正海涵。。。

楼主:
不行啊,间距全都设置为1mil都加不了啊,我是PADS 2007,请问楼上是怎么加的呢?能不能参考一下

还有个问题是你提到的fanout,我FANOUT出来全都是单层走线,如何设置成多层走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