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走线能改成方头的么??

楼主(2008-05-22):
请问allegro能调整线的形状么??
比如说一般这种线都是圆头的,能改成方头的么???
请指教

网友:
標識處打勾去掉

楼主:
谢谢
这是改变全部cline的属性
能只把一些线改成方头的么???

全部改成方头的,有些转角处的连接就变成这样了。。。

看起来非常不连贯

楼主:
同宽的shape??
具体怎么操作??
望高手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