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legro正片和负片都需要铺铜是吗?--已经都清楚了,谢谢版主

楼主(2008-05-22):
还是像pads那样,负片是不需要铺铜的?

另外,想请教一下:

如果正片负片都需要铺铜,并且在allegro里面显示也是一样的,那么正片和负片的区别,只是产生gerber的时候才有区别吗?别的时候用起来 看起来 都一样吗?

谢谢了

我自己折腾好几个小时,都弄明白了,allegro在铺铜这块功能做的不够好,乱糟糟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看一下这个贴大概能解决你的问题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726-1-3.html

看过这文章。

这样说吧:对比一下:我不太清楚的就是带问号的那些内容

pads正片                    pads负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egro正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egro负片
必须铺铜          可以铺铜,但铺上的铜是void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须铺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须铺铜??????动态还是静态?????
pads显示正片      pads显示负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egro显示正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显示正片?还是负片?是否只在gerber才显示负片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花焊盘如何形成,是否需要flash?  花焊盘应该是必须要flash吧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是否也用anti-pad形成?             void是必须用anti-pad形成的吧?

网友:
楼上的内容很好啊.但是排版的不清楚啊.用好点的格式来说明下嘛

网友(2009-07-03):
明白?哪就写出来看看呀!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