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在覆铜内做镂空的文字

楼主(2008-05-22):
请教下,如何在protel99SE在覆铜内做镂空的文字啊~~~

网友:
镂空字必须用PROTEL99SE提供的放置中文的办法,然后将中文(英文)字解除元件,(Tools\Convert\Explode Component to Free Primitives)因为那是一个元件,否则只会形成一个外框。将规则中布线安全间距设置成0.001mm,将覆铜的线宽然按0.1mm 、间距按0.09mm 和不去除死铜后再覆铜,然后移动覆铜,程序会询问是否重新覆铜,回答NO。

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:

网友:
我还不会在PCB中填加汉字呢,请问是放置中文的办法是什么呢?谢谢

网友:
记得可以直接添加镂空的汉字的,在做导入时可以选择导入字体的样式。自己可以试一下

网友(2008-08-11):
还是不会做呀

网友(2008-09-21):
我也还是不会做!!!

网友(2010-09-24):
我也不会做,请高手指教我一下哦。会使用的高手大爷大妈们发到我的邮箱中哦,谢谢啦Q52574106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