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jimmy& yangcanhui07一个运放的问题(反向比例放大)

楼主(2008-05-22):
在反向比例放大电路中:
A:在同相端会接一个电阻到地( R5=R3||R4 )
B:在同相端直接接地
请问图中A和B的区别是什么?A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?为什么会有 R5=R3||R4 这个要求?从何推导出来?

A;B如图所示

A;B如图所示

楼主:
這個版塊是不是不能討論模擬電子基礎知識?
奢求版主回復是不是此硬件技術只能上傳資料,一般不討論問題?
如此我以後才能更好的遵守論壇規則.

网友:
    这个版块可以讨论任何电子理论知识。
建议你先去看看数电,弄清楚下面的基础知识:
    (1)“虚地”和“虚短”的概念。
    (2)运放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有何不同,这两种情况下输入信号的参考地和“虚地”有何关系。
    弄清楚这些你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    謝謝
allen提醒
    還是模擬電路學的不扎實

网友(2008-11-25):
   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,但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就是你对运放没有学好啊

网友(2009-03-03):
    我看来好象两个电路都不对啊,你是单电源供电的话,正向应该输入0.5VCC啊,怎么可能直接到地呢,这样如果输入的信号一半都没了

网友:
    运放是基础 要好好的学习下咯

网友:
    一般R5的值是R3和R4的值并联后的值,
R5=R3//R4,
    主要是降低输出的失调电压。

网友:
    楼上正解

网友:
    这个电路图显然有问题。但电源供电却又没有在输入端引入1/2VC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