动态铜参数问题

楼主(2008-05-22):
如下图中:

其中的minimun aperture for gap width 中的值的大小的具体用途是什么? 是小于这个值的ETCH 不会出来吗?  我知道它和SHAPE CHECK 有关系.
 如果设置成4MIL 的话, 在有的PCB 厂家做出来的板子, 4MIL 的铜皮是没有给做出来,  这样会不会有隐患, 如我见到PCB
 里面没有问题, 有一非常细的铜皮, 结果做出来的板子哪个地方没有连接  minimun aperture for gap width的值一般设置成多少, 请高手指点, 谢谢!!!!

网友:
minimun aperture for gap width  是针对274X来说的,用以设置Shape可以使用的最小Aperture尺寸,

你说有的板厂洗不出来,应该是板厂比较差,我了解的板厂,大陆的一般都可以做到 5/5 ,4/4的话区域性没问题,全板不行

台湾的板厂自称 4/4没问题,但我估计他们是在牺牲了PAD的基础上做出来的,这里一般我都会默认 即  4

不过这里我个人感觉没有太大用处,不用太关心这里~

楼主:
我今天在改PCB的时候看到有的地方大概有4MIL 的铜皮(应该是规则设置不太好吧,虽然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芯片厂商给的DAMEO 板) , 对比了以下PCB , 发现在一个PCB厂商做的 上没有, 一个有, 虽然那小的铜皮每有什么用, 但PCB 和实际做出来的板子不一样, 我觉得还是有隐患的. 而且, 我觉得最好在做一下 SHAPE CHECK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