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们总是在谈EMC,但是如何衡量单板的EMC指标,或者可以通过什么简单的方式来测量呢? ...

楼主(2008-05-23):
人们总是在谈EMC,但是如何衡量单板的EMC指标,或者可以通过什么简单的方式来测量呢?

网友A:
    EMC的内容有很多,常见的就是近场,远场,ESD,浪涌等几种。

网友:
    最关键你是做什么产品

    不同产品有不同的入网准则,如果你是做家电的,那么EMC的准则就不用通信的一样!!

网友(2011-09-29):
    一般传导发射测试,辐射发射测试,电快速瞬变脉冲,浪涌,ESD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EMC的内容有很多,常见的就是近场,远场,ESD,浪涌等几种。

衡量指标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