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 PADS支持网络模糊查询吗? *号在前??

楼主(2008-05-23):
求助, pads支持网络模糊查询吗? *号在前?? 我想找出其中有CLK的网络,但是CLK一般都在尾上!

网友:
恕我孤陋寡闻,据我所知,即使你知道完整网络名也不能通过PADS在原理图里自动查询,更别提你所谓模糊查询了。
给lZ提个建议,先把原理图导成PDF格式,然后再查。
File-Creat PDF...
如不足请指正海涵。。。3Q~

楼主:
谢谢

谢谢答复 不过不理解 PDF就能查询么?
在LOGIC支持S NET*的格式, 但是不支持S *NET格式!

求助!

网友:
原谅我的无知 ,sorry。只在layout里搜元件用过S<part>。
S<string>

Search for named item (pin, part or net), for example SU1.

网友:
刚试了一下,可以的
用find命令

楼主:
多谢多谢

多谢
PADS 的FIND命令可以支持 *NET,
是POWERPCB不支持!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