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ogic功能不正常啊,怎么解决啊?

楼主(2008-05-23):
如下图,在pads logic功能界面没有编辑,复制,设置等选项目,好像被切换到元件编辑界面去了,重装很多次还是不行,怎么解决?

打开软件出现出错界面

打开软件出现出错界面

功能选项都没了,怎么回事

功能选项都没了,怎么回事

网友:
帅哥,你破解成功了吗?别是在Demo模式吧。第一张的错误信息看不清,不过估计跟你什么功能变灰是没关系,貌似说你的原理图有什么文字器件编号被替换了吧

楼主:
破解成功了,LAYOUT能用,但LOGIC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