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显示线粗问题

楼主(2008-05-23):
刚来此论坛,有个问题想请问大家。
我刚学习pads2007设计PCB,在画board outline时,线粗修改成10的时候显示很正常,但是改成10以下的话就变成一个线条,怎样才能让线条正常显示。

线粗10,显示出来很正常

线粗10,显示出来很正常

线粗9,显示为线条

线粗9,显示为线条

楼主:
有谁能帮帮我吗

网友:
也不清楚你问什么

网友:
帅哥,帮你什么。你在问什么问题啊?

网友:
兄弟不是一般的帅啊
偶虽然也是菜鸟,但起码还能提出问题的

网友:
顶,确实不知你在干什么

网友:
呵呵
问题都没提出来怎么能解决了

楼主:
之前打的字自己都没有注意,现在更新了。

网友:
很简单,直接输入命令:r0然后回车就OK了。

网友(2008-09-04):
元模命令: Rx ----(x表示要顯示的TRACE的最小寬度.)
比如你的線寬在8以下就不顯示. 而你這條線有可能就只有5.
你輸入R5, 就會顯示了.

兄弟,明顯基本功不扎實實啊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