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怎样把protel网表转换成allegro网表

楼主(2008-05-23):
怎样把protel网表转换成allegro网表???  谢谢

网友:
用PROTEL导出时用TELESIS的格式,然后分别写每一类期间的DEVICE文件文件要求(PACKAGE,CLASS,PINCOUNT三项必须有,还有PINORDER,PINUSE, FUNCTION等属性可视情况而定。)另外TELESIS格式的文件有时候还需要手动修改的,反正是比较麻烦。